PHILIPS 颜色很不正常。缺红色

楼主(2008-09-03):
一台PHILIPS 颜色很不正常。缺红色,开始的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经过检查。电源旁边的一个,:光偶。坏了。我就换上去,,可以正常开机 了,,,客户拿去用了两天就说,,颜色不正常了,,来回来一看,,真的是不正常,,缺红色,,这是什么问题呢,,我在上面也不能调,,,缺红色,,这是跟换,,光偶,,有关吗。。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无关,看一下OSD颜色是否正常。1,数据线。2,补焊尾板。

网友:
数据线、加焊尾板后还不能排除的话,就要检查视放板上的电路了。

网友:
不连机看OSD菜单有没有红色,如果有查数据线是否断线,视放IC加焊.及查色处理IC
如没有红色
问题可能是视放输出IC及周围电路,显像管.管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