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插座一般用什么工具拆卸啊?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块技加845主板的电源插座12V(红线)烧黑了(氧化了)
.
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是换掉那几个针还是整个插座换掉
.
一般用什么工具拆卸?
我是刚学修主板的小菜鸟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
主板

网友:
焊锡炉子,最好。
电烙铁+吸锡器,也不错。

网友:
哥们,红线是5v的,黄线才是12v的。电源插座要换的话当然锡炉最好了,可是我们新手一般没有。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就用大号的电烙铁多加点锡,把所有的脚都浸上,很容易掉的。

网友:
我用的是炉子,
用了5根烙铁芯+大个音响喇叭的磁钢

网友:
用风枪吹把塑胶次化了都化不了锡.
用烙铁+吸锡器,吸锡器又吸不完锡.只吸了周围的.

网友A:
最好用炉子 其他的工具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我也在换 烙铁+电热吸锡器 引脚是吸干净了 但是就是拔不出来啊 怎样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