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54假负载的使用????大家帮帮忙,谢了

楼主(2008-09-03):
请问上图中的
1、时钟输入
2、系统复位信号
3、电源好信号
4、总线基准电压
5、CPU内核电压
6、串行总线电压
7、VTT调整电压

分别应该是多少,上面没标注,大家帮帮忙啊,等会我把自己的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1、时钟输入            0
2、系统复位信号    2.49
3、电源好信号       2.49
4、总线基准电压    0.01
5、CPU内核电压    1.69
6、串行总线电压    1.18
7、VTT调整电压     1.30

网友:
其他都正常,你测出来的复位高了,好像只有1.6V左右

网友(2009-04-07):
5、CPU内核电压    应该是1.5V

网友:
以上,你的数据基本正常,CPU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