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声卡芯片代换

楼主(2008-09-03):
今天,用AD1881代换ALC101,失败,个人认为AC97只是对结果(效果)进行统一,技术方面的要求比较宽松。

网友:
ac97是一个规范,声卡芯片基本上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先查管脚定义

然后再看下你所要代换的芯片是用于Intel芯片级的还是VIA之类的芯片组的?

同时要看下,原来的主板上的芯片旁边是否有晶振等等,都很关键

网友:
你技术实在是高  用AD1881坏ALC101 哈哈 失败不奇怪 成功才奇怪呢 ALC101到处都是 不会找同样的换吧 我换声卡 只要确定是芯片的问题  换过20几个 没有失败过一次

网友:
是呀!大部分的代换都是找同样的型号才成的!你太大意了!

网友:
以前用的201可以的。。其它型号没试。AD只能用AD

网友:
我也曾用VIA vt1611A 找换vt 1612A,结果也是失败的,才差一个字

网友:
我换了一样型号的也失败过。还要看周围的无件是不是有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失败是一定的,一般的要同规格同型号才可以,但也有部分例外:如编号为:英文+数字+英文这种格式的芯片,末位英文字母大的可以代小的,例:AD1981B一般可以代AD1981A.原型号代换是最好的方案

网友:
哈哈   可能是用其他型号代用  运气好的话  可以认的到  但是声音效果肯定都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