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C-786LFB电路图及故障帮助

楼主(2008-09-03):
这个显示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显屏,电源灯亮。但不能开关,有时候会自己开关不停。换了所有控制按键,好了。不过又出现了全屏偏蓝色,色彩较暗,从高压包上调整G1,亮度可以了,但整屏会发红(在DOS状态下最明显,把G1调回,不红的时候就很暗)我换了尾板上的STV9211和STV9556(原机是STV9556A)后,成了白屏。我又换回原机的STV9211和STV9556A还是白屏。怪了.(.  。现在G1电压在R512 47K的电阻之前是160V,经过47K的电阻后(也就是在尾座上测G1)电压是5.8V。T601开关电压器的9脚电压6.6V(去了灯丝),11脚47V(二次电源),13脚88V(去了视放,线路板上标的是80V),14脚14V,16脚 -14V。请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更换管座。R512。9556。(同时换)可能是管座打火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