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G768-KD的彩显加电后听到有类似继电器的闭合响声。请达人指导!

楼主(2008-09-03):
     一台方正的彩显,从后面板看到的型号为 FG768-KD,加电后未见电源指示灯亮,仅仅就是能听到就是像继电器开、合的声音(音量并不是十分大)~显示屏为黑屏~~行管[C5909]那一部分很本没有电过去[万用表50V档测试]。请高手们指导。小弟最近才接触彩显维修。请各位维修达人于以指导。谢谢了,先!

网友:
有300V吗电源启动了吗~ 看看2次升压了吗~哎........慢慢来吧

网友:
继电器能够闭合 有断开的声音吗?如果没有查看CPU5V是否正常  二次电源管是否正常  行是否有直流短路?

网友:
行管和二次电源管,场效应管

网友:
测量各路供电是否正常.修什么都因该先从电源部分查起.你的现象看似被保护

网友:
本人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