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不开机无电流

楼主(2008-09-03):
今天接到一台本本,旭日150,适配器已坏,无电压输出,电池开不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0.06A马上掉到0,打开盒,无明显烧坏的零件,通电连0.06A也没有了,一直是0.
电源19V过保险到一个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型号是SBM1040,二个脚并在一起,19V到这过去,从另外一个脚输出,到一个8脚的芯片:不知道哪个是型号,上面一行是4418,下面一行是BD581Y,字看不清了,也不知道对不对,5、6、7、8接19V输入,1、2、3输出,4脚有点怪,输出27V,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用电池供电看是输出3.3V的,看了论坛的很多资料,因为第一次修不是很清楚方法,论坛上说有个什么1902的,找了半天没找到,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的
电池充电接口边上有个MAX1772,这个应该是充电管理芯片吧,从资料中可以看出是保护了吧,如果短路的话电流会增大很多,而我这个没电流啊。CPU边上有个28脚芯片,SC451 I T S,没有一个脚有电压的,前面说到的一个8脚芯片的1、2、3脚输出19V到一个场效应管FR3707Z的中间那个脚,右边一个脚接地,左边一个脚到SC451的2脚,我想这个是不是控制脚输出信号吧。到这里没方向了,还请高手指教。
在线等,如果不行只有用最笨的方法了,那就是换板了。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在线等啊

网友:
补焊主cpu供电芯片,

网友:
除了做BGA的,其它地方都补过焊了,现在待机电流是0.01A,开不了机,开关上无电压,不知道是待机芯片还是开机芯片有故障,问题是第一次修本本,不知道哪个芯片是开机的,哪个芯片是待机的,有哪个好心人帮忙说一下吗

网友:
1.待机0.01的时候有没有3V5V的输出?
2.还有就是,你用可调电源时候是一插上从0.06直接掉到0,还是按开机键后掉到0?

网友:
里面几个大电感上都没有电压,开始的时候是还没按开机键就从0.06掉了,后来接上电源就是0.01了,最好能帮我说一下,待机芯片是一般是什么样的,几个脚的,开机芯片是什么样的,几个脚的,我现在有点无理头了,在论坛店里买了本修笔记本的书,一边看书一边学,这本书不错,在这里谢谢了,是新手的福音。

网友:
呵呵  初次修本本 运气不错  一个150的机器 检查你的电源接口是不是良好 这个机器本身的毛病不是很多 但人为故障就麻烦了 所以自己修不好就先找别人修 慢慢看着就会了

网友:
看到版主是上海徐家汇的,我修不了的机器都是拿到那里去修的,一个是老宴那,还有一个是新宇,这个板子接口是没问题的,要是接口有问题,后面的电路上就不会有19V电压了,当然还是非常的感谢你,今天从新宇那回来后又看了一下,因为网卡是BGA的,发现芯片着色不正常,量了一下外围电路,电容几乎全短路了,用风枪吹下来,拖干净,电流上升到0.02A了,不过还是开不了机,从市里回来的晚了就下班了,明天再看看3.3V和5V出来没,在网上买了几个芯片,就是上面说的几种,1999、541等,来货了全换,要不再不行,只有到新宇那去修了,或换主板了。

网友:
实在不好说了。3。3和5V电压最难整了。

实在不好说了。3。3和5V电压最难整了。跑跑线路看吧。,

网友:
新人碰到问题不是坏事,修着修着碰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了

网友(2008-10-28):
1902有3.3V但5V只有2.47V。

是联想150的机子。我把负载都断开了也一样12伏输出也断了。换过1902.包括3V与5V的高低管,一样的。各脚电压是:
1      3.34              15     0
2       3.34              16    3.0
3       2.46               17   2.47
4       9.8                 18    6.87
5       9.83                19   4.25
6       0                     20   0
7       5                      21   4.97
8      0                       22    17.85
9      2.48                  23    4.42
10    3.15                  24     3.98
11    4.97                  25     7.7
12    2.46                  26     3.3
13    2.47                  27      4.04
14    2.47                  28     4.91
谢谢了

网友:
大量旭日150C配件和华硕A8,Z99的全新壳子出售http://shop33464910.taobao.com/

网友:
新手不搞熟几块板是学不太好的.建议买块新的来修这块坏的.对着电路还是能学不少了..

网友:
你看看CPU座吧,那个本子,CPU座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