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08-09-03):
GA-8ICMT   775针座   DDR2内存   上CPU跑03    上内存跑0A 2E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BIOS刷过..请问各位有什么高招可以解决的呢????

网友:
看看周边的内存供电电压正常吗??
那个芯片不正常就换掉~!

网友:
供电\时钟\系统总路线都正常就是不跑内存.........另有几块DELL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情况.......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也正常...........

网友:
如果都正常,那就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刷BIOS   要是没刷过来的话  估计是内存电压有问题了!!!

网友:
BIOS没有刷过。。。。内存供电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