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硬盘,就死机!!!

楼主(2008-09-03):
一块富士康的主板,型号为910GL1mh,
主板可以检测,也能点亮,可是一加硬盘就死机,光驱也一样,串口,和并口都死机。
每次检测万硬件,开始到滚动条之前就死机,
请教大家帮忙,帮忙分析一下,
主要跟IDE,和SATA接口有关,还是跟桥有关或者其他原因!!!
硬盘

网友:
跳线设置了没,先设置啊再说啊

网友:
没有用能试的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帮忙呀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出问题了啊兄弟,你的硬盘和光驱在别的主板上能用吗?如果在别的机器上能用的话,很可能和桥有关啊

网友A:
你的南桥完了,差不多,SATA,IDE归南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