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换机34063电源图纸

楼主(2008-09-03):
一个 金辰光8口交换机 电源部分 34063坏  能否用7805改线 代替?

网友:
不能,这组电压是3.3v

网友:
日 那只有找到34063换上了 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7805代的 不过麻烦点的  就是用两个二极管把地电压抬高

3.3V的你教人改6.2?果然是高手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7805代的 不过麻烦点的  就是用两个二极管把地电压抬高

是抬高的吗?   是降低基准电压  就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
不能改的。。。。。
楼主须要的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抬高的吗?   是降低基准电压  就降低输出电压

首先,用7805代替MC34063组成的开关稳压电源是不合适的,抛开功率损耗不提,光是解决7805散热的问题就不易了。
其次,您所说的利用两个二极管抬高地电压,我有两种合理的解释:
1,两个二极管串在7805接地端,也是抬高地电压。此时7805输出的电压相对于地是6.2~6.5V左右。
2,把两个二极管串在负载地,此时负载两端的电压在3.3~3.5V左右。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在实际中不好操作,毕竟串在7805输出端比串在负载地要容易得太多了。

网友:
到主板上拆个低压差的可调稳压改,性能比较好。不过发热估计没法解决的
比较可行的就是用低压差然后电源改为5V的。

网友:
这些电源电路都不建议用三端稳压器替代。7805的电流不够。
不然厂家没那么傻,一元的电路不可能用一块二的。

网友:
34063很便宜地,也很容易买到,1块钱/片

网友:
不能把7805对地脚串二极管啊,不然要烧机的.
保险方法是对7805的输出+5V端串两个功率大点的二极管作降压,可得到3.5V的电压.
另外还可以用大功率三极管加3.3V的稳压二极管自制一个3.3V稳压输出电路.三、四个元件,以前我就自制过几个,很简单,根本不需要电路板............

yzz163 -12 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