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GV主板问题

楼主(2008-09-03):
遇见的第二块了,接通电源电源风扇在 转可是显示器不显示。把cpu拿下再插上,接通电源机器自己启动竟然好了。。。。。高手说下什么问题,主机接通电源就启动。。

网友:
主机接通电源就启动是bios的事
cpu拿掉再插上就亮了,问题是cpu和cpu座之间接触不良。
478cpu散热不好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LS的说的很有道理,不知道各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以前感觉华擎还可以,现在看就有点垃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