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DA5J 主板 开机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03):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块磐正EP-8HDA5J的主板,开机后可以跑码进入系统 一切正常 CPU电压1.4V 其他各处电压也是正常的。开机时一切正常 跑码到FF进入系统后最多五分钟就自动关机。再次开机也可以进入系统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供电不稳定?或者还有别的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故障?谢谢!

网友:
cpu散热问题查了吗?换一下CPU下面的热敏电阻。电源问题,

网友:
CPU或其他部件发热过大,导致热保护!!1

网友:
我见过主板用10来分钟就关机的,原来是虚焊造成 的

网友:
主要还是cpu的温度过高所致,先把cpu周边的滤波电容换了再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还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