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板,不触发.但插上电源5分钟左右吧.就能触发了就一切正常,

楼主(2008-09-03):
有哪位兄弟知道怎样解决吗???????请帮帮

网友:
看看触发电路,关键是电容。

网友:
电容都没鼓.SIS的,桥开机的/

网友:
查南桥边晶振和振谐电容

网友:
晶振跟诣振电容都换过.

网友:
插上ATX电源后 重点量 5VSB 和 3.3VSB电压 是否达到...过几分钟能出发 说明应该是电压可能没达到  等电容储压达到后 就触发了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按照不触发的检修流程先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