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S 跑F0(无效值)BIOS灯常亮

楼主(2008-09-03):
昂达N68S 跑F0(无效值)BIOS灯常亮,测了BIOS的供电正常.没报错声!是什么问题啊?BIOS问题吗?
请指教指教!

网友:
查看CPU 内存`和其他测试点的供电值。最还是把内存取了`把CPU取下从新上下
看下````新手庸见

网友:
测测主板的各个主要测试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