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FDX显示器开机无显示

楼主(2008-09-03):
开机高压滋的一声起来了,没显示,然后绿灯长亮,测了半天感觉是包的问题,显像管各引脚电压是1:-40-44V跳变  2:33.6V 3:3V以上跳变 4:33.6V 5:接地 6:万用表直流档测6.21V 7:36.9V 7:36.9V,请问各位大哥是不是包问题,如果不是,大概什么问题,该怎么查,望大哥们关心下,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下,关机时偶尔看到图像闪一下

网友:
不很明白。你说的1脚应该是G1的电压罢,G1有负压高压包就应该在工作,但是跳变就不正常了,G1过去是绿枪电压。绿枪过去是G2电压,也就是加速极电压,加速极电压一般一百多伏到几百伏不等,3V 就不正常了。G2过去是红枪电压,红枪过去是地。地过去是灯丝电压6.21伏正常。灯丝过去是蓝枪电压。
     这是一般显像管管脚的摆列[不包括SONY管],至于三枪电压,不同的机是不一样的,30多伏应是正常的。此电压还受到对比度的调接而不同。
        跟居你所说的情况,G2电压明显不对。你断开高压包的加速极线,直接测量加速极看电压对不 对,如果还是只有几伏那可能是高压包坏了。
       最后还要看看加速极是不是调到了最低。

网友:
好的 谢谢指教 我试试看悬空G2

网友:
悬空G2电压是33.6V 思路该怎么走?望楼上的大哥继续指教!!!

网友:
先换管座  不行再换包······  应该是包的问题

网友:
要强调一下,你这机的G2线是高压包自带的,还是从底板是取出来的,如果是和高压包一起的,那就换包试试,如果是从板上取的电压,那你就查查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