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L4IPEA2跑26不显示

楼主(2008-09-03):
一块精英L4IPEA2跑26不开机,CPU,内存已过,换过显卡插槽,压过北桥,刷过BIOS都不行,显卡供电查过都正常。没思路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还该从哪下手。。

网友:
清空CMOS,然后重新启动,OK!!!

网友:
CMOS 清过N次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其它牌子的板同一样的情况也没有搞好...

网友:
现在怀疑是北桥挂了,现放一下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A:
建议

用PCI显卡试一下,用一张PCI显卡试一下是否显示,不显示刷BIOS.查SB和 NB之间电路,如果PCI显卡会显示,打VGA的R 。G 。 B 和VSYNC 。HSYNC。SDA。SCL的二极体是否正常?最后更换NB。更换NB前要确定NB的工作电压正常。

网友:
上面的大哥,AGP显卡怎么用PCI的啊,估计是桥挂了,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CI显卡试一下,用一张PCI显卡试一下是否显示,不显示刷BIOS.查SB和 NB之间电路,如果PCI显卡会显示,打VGA的R 。G 。 B 和VSYNC 。HSYNC。SDA。SCL的二极体是否正常?最后更换NB。更换NB前要确定NB的工作电压正常。

我想PCI显卡也不一定能显示,因为跑26时有一短两短的报警声

网友:
我有一片845GL主板,集成显卡的.跑到26不显示.按键盘灯也不亮.刷了BIOS也是一样,.插上PCI显卡也是不亮.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了.北桥的供电正常.等到有空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