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黑平和花屏

楼主(2008-09-03):
黑屏就是开机显示器有信号,不显示画面!
花屏的也用MATS测了,但是看到的结果也看不明白啊,谁能给个详细的说明啊?

我看到别人说 显存颗粒可以拿下来用万用表量好坏?具体怎么量啊?
我是新手`~大家多多关照啊 `谢谢哈

网友:
俺也想学习,高手们出来指点一下呀!

网友:
下载显存的电路图,知道各引脚的功能。黑接地线,打其他各脚的对地阻值。与正常阻值比对。数据线的各对地阻值要相同。

网友:
我也想学习。有人指点吗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两块花屏的5200显卡128M,用MATS测完之后,找到坏的 颗粒了,可是手里没那型号的啊!把别的颗粒换上之后,不好使啊。愁呢!没办法现在变成64M的就不花了,不知道顾客同意不~~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