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C3怎么办呀~!

楼主(2008-09-03):
偶知道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的电压正常的,南北桥也是好的~!
有谁知道是怎么会事吗??

网友:
C3是内存,内存换过没?
  看下是什么版本 挡内存的故障范围比较多。
需要一步一步排查

网友:
那么就刷个BIOS看,都不行的话.就换槽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一下,不行的话就要看看槽是不是有问题。换IO、刷BIOS,还有要测内存槽上的时钟信号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时钟信号怎么测啊??
正常的是什么情况呀??
谢谢~!

网友:
内存旁边得排阻也不可以小看的。。打一下AD线看看。。如果都正常·北桥也正常··那可能是旁边得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