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加电,开关针对地接就能加电??为什么?

楼主(2008-09-03):
今天遇一海信品牌机板子845的,故障为不加电,测各测试点都正常,电压也正常,可就是不加电,无意中触到开关针和复位开关中的对地针,居然加起了电,!很 是呐门,而且显示也正常,就是键盘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换个键鼠口,还是那样??????望高手指点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和那针相连的一个101的电阻坏了,换上后也就好了,键盘也能用了!!!!非常感谢大伙~~

网友:
看看io是什么,是不是带开机功能的

网友:
开关针有可能连一小电阻~另一边接地~有可能开路了~用的是什么IO?

网友:
除了iTE8705和华邦的81977没开机功能以外其他都有,先检查5V供电,还有就是到南桥或IO之间的排阻,排容,再不行就把io换了,要是还不行就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