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求助T43怪问题!!

楼主(2008-09-03):
x300显卡t43,高分屏,开机灰屏,更换高分屏线,高分屏,故障依旧,外接正常,更换普分屏线,普分屏,显示正常,请高手指点思路,在线等!!!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你交换屏上码片试下

网友:
用原来的屏线,新的屏, 和新的屏线,原机屏都试过了,现象一样,应该不会是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芯片的问题呀,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建议换个高压板试试,我是新手 我好象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换个高压就好了!不一定准确

网友:
原来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换屏的

网友:
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到新屏上.应该就可以了.你这因该是上屏没数据

网友:
是你的新屏和原装的屏线不兼容.T43的原装线有很多线都没有.而你的屏需要这些线,或者说是屏的线续和屏线的不一样

网友:
发表于 2008-9-4 13:5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是你的新屏和原装的屏线不兼容.T43的原装线有很多线都没有.而你的屏需要这些线,或者说是屏的线续和屏线的不一样
很是佩服的经验,问题解决了,事实证明,我原来的屏线有问题,换上的第一根屏线跟屏不兼容,又换了一根屏线问题解决了,长经验了呀,很感谢“沙漠紫癜”

网友:
看看屏上的供电那组没有就修那组红绿蓝时钟都看看

网友:
这问题肯定是显卡有问题了吗:而且这机子还是通病你想也想到的问题啊:做显卡吧。

网友:
很是佩服的经验,问题解决了,事实证明,我原来的屏线有问题,换上的第一根屏线跟屏不兼容,又换了一根屏线问题解决了 , 楼主要及时在标题上打上问题已解决!你看后面还有人给你出招呢!

网友:
我要怎么操作呀,我怎么改不了我那个标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