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S280CFe进系统就重启

楼主(2008-09-03):
昭阳S280CFe客户拿来的时候不能上电,把CPU供电弄了弄,好的能开机了,不过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partition doesn't  exist.
save to disk feature is disabled.
hit ang key to exit!

这里按回车键就过了,但是在“安全模式,最后一次正确配置”选项这里不让它过去,就停在这里它不重启,任选一项进去,2秒就重启,最先以为是系统有问题,可重装了还是一样的。 头大了

网友:
提示的英文意思是缺少隐藏的用于休眠的一个专用分区,不用理他

先清一下cmos,不行重刷一下bios,

网友:
学习中,要是我碰到头会更大谢谢

网友:
你换硬盘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