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7L/C-6AL跑26自动断电

楼主(2008-09-03):
联想的板 845GL的板 先是不跑码,我换了I/O 原来的IO是W83627THF,我换的是W83627THF-A 现在跑码跑26自动断电 换了电源IC RT9327 请各位大师指教
联想

网友:
IO没有焊好,有虚焊的地方。加焊!!!!!!

网友:
W83627THF-A好像专门用在华硕板子上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 W83627THF-A是从ASUS板上拆下的 IO加焊还是一样 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内存有问题也是跑码一会就自动关机的, 但是不是跑到26不知道,因为跑得很快, 看未跑停就停电了,测错卡还是跑着数字呢.

网友:
你先说一下你的维修思路吧,为什么换io,怎么判断的,还有电源管理芯片,是如何判断有问题的。然后再问问题。
说不定开始就不是他们的问题,不跑码说明cpu本身没工作或cpu到北桥——南桥——bios的通路有问题,应逐段检查,
先看,cpu供电是否正常,cpu时钟有没有,有没有复位,如果正常,但不跑码,有可能是,cpu座子虚焊,加焊一下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