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FH980-WB MCU程序

楼主(2008-09-03):
今天接到一台方正FH980-WB显示器,屏是19寸宽屏,通电指示灯不亮,屏幕也是黑屏,拆开查电源一体板查供电正常,14V和5V都有输出,故怀疑MCU问题,上网找了半天没找到,希望各位兄弟姐妹能给提供一个,谢谢
[
]
黑屏

网友:
这MCU和很多是通用的.你要是要的话明天和我联系,我从我的机器上给你考一个,不过你得有编程器和转换座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你QQ多少啊,编程器我有的,可以通过VGA接口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