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LRON1300密码输入错误被锁

楼主(2008-09-03):
客户送来一台DELL INSPLRON1300开机过DELL画面过后就进不去,按回车3次关机,按ESC直接关机。客户说是输入密码错误造成的!
谁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密!!

网友:
你随便输,三次后会有一个故障代码,把代码报上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 一般 都要换密码芯片才 可以 解决 。。。

网友:
看来超级版主方SIR还是有高招的,能不能指点一点啊,谢谢

网友:
方版主
里面提示的是“#22MZZ1x-595B"
[
]

网友:
最好的方法给马片刷了:要不给码片吹下来用编成器给程序读出来。破码软件读出密码这样也行。

网友:
按辉哥说的办吧,程序不支持-595B

网友:
俺的1300今天也出了个小问题,用着用着就白屏了,重启一下就好了,大家认为是啥问题?我估计可能是主板上的LCD供电的那个MOS管不良

网友(2008-11-09):
我今天接了台DELL C610的本本解密,也是-595B的报错码。后来用编程器把密码芯片程序读出来,再用IBMpass找出密码,然后进BIOS取消所有密码,解密成功。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设置了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