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K9N NEO V3 处理器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03):
V星 K9N NEO V3 主板!此板三相供电!AM2接口.其中一相供电上管G极电压3.3V左右.上电此管巨烫.时间稍久即烧坏!其余二相G极电压2.6V左右!不会发烫.跑码正常!电源IC为SLI6566.场管G极直通此电源IC.因为没有这个电源IC所以无法代换!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是否为电源IC损坏...........下管已更换过.

网友:
把这相供电上下管一起换了试试~还不行就只能换电源IC了

网友:
等高手,顺路进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