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中max1631 vdd15电压由谁产生?(已经解决)

楼主(2008-09-03):
如题,请教max1631的第5脚应该有个vdd15的电压,但没有,请教是由哪个芯片产生的,谢谢指教.

网友:
由5M的输出电路,通过线圈及自举升压产生

网友:
先谢谢版主,可就是我的5m不产生,才找到那的.现在max1631的条件都具备就是不产生3m和5m上管的控制电压,但下管的控制电压有,奇怪了.19、24脚有3v控制电压,但16、27脚却没有3v控制电压,真是奇怪了。23脚也有5v电压的。换了个新管还是那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7脚,28脚,你查过没

网友:
7脚、28脚有3v电压,23脚有3v电压,22脚有16v电压,19、24脚有3v控制电压,但16、27脚却没有3v控制电压,真是奇怪了。拆掉两个上管,控制电压也没有出来。

网友:
9脚,21脚

换1631

网友:
已经换过一个了,还是刚买的新的,9脚没有电压,21脚有5v电压。

网友:
接9脚有两个电容,C17,C18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原来是第8脚和9脚的电容没有了,加了个,有电压了。大力感谢方版的耐心帮助,并成功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所谓的5M电压是什么的啊  怎么理解5M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