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AD线

楼主(2008-09-03):
7)打PCI所有AD线阻值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8)打内存所有AD线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哪位老师能告诉我··如何打AD线··
就是说是怎么打AD线

(以解决)

网友:
刚开始学习时不建意使用打值卡~
在论坛里有针脚定意图~红笔接地黑笔接测点~打出来的数值就是打值~
一般同一类型数值是一样的~如果有明显差别就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  内存只要有其中的AD线··数值不一样··就是北桥得问题?

网友:
又学习了,顺便拿来分呀,赚分真难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内存数据线有上拉电阻 接供电 打上拉电阻的去数据线的那部分 很好找 (有局限性)

网友B:
是的只要同样是A线数值就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别有可能线路上的小元件损坏~也有可能北桥问题~
一般我们用来确定哪根线出了问题~好顺着线查找小元件~和确定没有断线~如果到进了北桥都没问题就是北桥内部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要同样是A线数值就应当是一样的~如果有差别有可能线路上的小元件损坏~也有可能北桥问题~
一般我们用来确定哪根线出了问题~好顺着线查找小元件~和确定没有断线~如果到进了北桥都没问题就是北桥内部的问题了~

谢谢啦。。我基本上全懂了··谢谢你。老师

网友:
haha !~

来过 看过 分拿过 嘻嘻

修不来主板 -10

网友:
偶得向你学习,偶也想学修板,今天拿一华擎p4i450的问题板跑复位就是跑不通,看来还得多看多问,

网友(2008-10-05):
是用针脚定义图来测量对地阻值吧,都是一些专业的术语了,得慢慢适应

网友(2009-02-04):
刚才在新手区看到打ad线,原来是打pci和内存的ad线来判断。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些主板维修的书看看,拿着主板,按照书上的资料,去检测 ,那学才快.

网友(2009-05-04):
针脚定义图在那有

网友(2009-12-11):
AD线,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我上次搞了一块370的有几个点多“1”,一样正常跑马

网友:
内存数据线有上拉电阻 接供电 打上拉电阻的去数据线的那部分 很好找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所有PCI的AD线各所有内存的AD线指的是?

网友:
我怕查漏了~多多指点~~~

网友:
针脚定义图在基地搜一下,张先生发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