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来加热CPU座

楼主(2008-09-03):
本人刚开始学修主板,我这里有个精英的主板狠有可能是CPU座虚焊,是那种板子背面看不到腿的那种。正想买个热风枪以后学着修主板,但是听修手机的师傅说用普通的热风台处理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想知道各位都是用什么工具来处理的这种问题!!!!!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
852D 加焊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锡炉也可以加热CPU座虚焊

网友:
进来学习增进知识一下,顺便拿来分

网友:
我是用的电炉子,478的加松香水可以成功,但775的就不行了。478的加松香后回从CPU针脚出来,加热的时候可用纸轻请吸去,周围的电阻可以动了就可以了,不要完全冷却,用油画刷子沾酒精仔细清洗,直到带灯测试仪显示灯全亮

网友:
多谢各位赐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