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板子不能触发

楼主(2008-09-03):
INTEL865板子上CPU不能触发,换过IO,
查IO无跳变,测南桥附近小电容有5v,3.3v,1.5v电压,VCore1.5V也正常
各位大大,哪里可能有问题啊?

网友:
你上cpu了嘛
  不上cpu不开机

网友:
查IO无跳变?什么型号的IO?你测的是几脚无跳变?
开机针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smsc的,81脚ps-on  , 85脚s3都无跳变,81脚有4.5伏电压,85脚没电压
开机键电压3.3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