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板子,上16V电容照样爆

楼主(2008-09-03):
偶接到一块杂板845的,表面上看是电容爆了,换了后能正常装系统,不过两个小时后又爆了!换16V的2200UF照样爆,晕倒!!想是电路或是那个管子出问题了,以致电压太高,请指教!!
问题

网友:
电源拆开看看,是否也有电容坏了?

网友:
16V电容暴一般是主机电源电压太高或者您装反了

网友:
从这个电容正端测正压测上去啊``测到哪正常了就是这个东东坏了

网友:
汗,跑线路累啊
汗,跑线路累啊,有没有办法可以筛选一下那些部件坏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杂牌845板子,上16V电容照样爆,12V电压滤波电容?那可能电源电容坏了。

网友:
排除电源问题,谢谢
关于电源引起的可能性排除,另外也不可能接反电容正负极,谢谢各位,请分析一下主板的问题.

网友:
如果电源无事 , 也不焊反正负极 , 电容质量有问题吗?

网友:
汗,还是想电容啊,原来6.3V的,上至16V都爆,而且才两个小时左右啊,当然不是电容质量问题了啊,我倒

网友:
一定是电容质量有问题/你从坏板上拆下电容安装上去保证没事,信大哥一回。

网友:
看看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不会是电容质量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供电电路问题

网友:
电容正负反了应该通电就会爆,你那种情况应该是ATX电源有问题

网友:
同意12楼的看法,电源我换过了,估计是电路问题,或者那个管子出了问题.

网友:
电压测量是多少?能点的亮吗?
如果怀疑是电压的话就换个50v的电容试试
只要稳定就好啊

网友:
看看爆电容的在主板的那个位置, 然后看是给什么电路滤波的! 然后在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