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精英845GV-M2主板,板载网卡和外加独立网卡都不能获得IP,求助

楼主(2008-09-03):
此机是清华同方品牌机的精英代工845GV-M2。无法自动获得IP,也就是不能连接上网络,但是网络灯都亮,因此故障来我处安装系统,未果,外加PCI网卡,故障依旧,此主板除去网络部分出现故障,其余生命体征正常办公,作图,看碟都没问题。本人还是维修菜鸟此故障以前没有见过,按说网卡故障,更换了网卡应该可以了啊。可是换过还是那样,也就是说板载的网卡没有故障。请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谢谢大家对小弟的热心帮助,再次感谢,我看到断剑版主说得故障现象,看起来表现是一样的,没有收到数据包,发送包有,设定IP地址后不能ping通路由器,网络故障和软件故障绝对排除,能肯定是主板问题,仔细检查了主板没有生锈腐蚀现象,网卡芯片附近有一跳线,跳过去后网卡就在系统中看不到了,请问“是不是这样就相当于拆下芯片了呢”,?这种状态下在加PCI网卡还是那样,我现在也是怀疑桥的问题了,明天在仔细检查一下桥的周围,努力中。。。。。

多谢“昨夜有风”同学的经验帮助,吹下网络芯片和93LC46存储器,将JP4跳线跳到2-3关闭位置,再加PCI网卡顺利连接网络。虽然故障点找到,没有完成修复(没有相关芯片更换),但是外加网卡能连通网络了,维修此板告一段落,待以后有芯片了再更换

网友:
系统可以有有问题吧,不应该还是网卡了

网友:
试试指定ip正常吗?

网友:
重做N遍系统,不是系统问题,指定IP地址后不再出现“本地连接受限制”提示,显示已连接,但是不能联通网络。

网友:
把原来的网卡吹掉,装个独立的网卡上去再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确定系统没问题的话..把板载的显卡芯片吹掉 上个PCI的试下呗    还有你说的用手动的受限制  那是防火墙的问题吧  把防火墙关了 然后把连接属性那个不能连接受限制的勾打上 它就不会出了的

网友:
桥的问题了

网友:
你指定IP后PING外网是不是通的.我觉得可能是设置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这样的怪问题来,等楼主修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真的排除系统的问题的话,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连着一个路由器,设定一下固定ip访问一下路由器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
查下PCI槽的各组供电看看是否正常呀用USB网卡试试看看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桥或自带网卡的问题!    也可能是你的猫或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不是硬件问题吧...是不是路邮器什么没调好..如果在别处也上不了网....哪问题是怎么回事..我也想知道.

网友:
1、你确定正确安装了网卡驱动?
2、你确定配置了正确的网络参数?(可放上来看看IP、掩码、网关。)
3、在上一步正确(用IPCONFIG /ALL命令查看)的情况下ping 127.0.0.1是否通(用短接头插在网卡上)。
如仍然不通可能是硬件故障。

网友:
把主板的网卡芯片吹掉,装个独立的网卡上去再试试看

网友:
大哥,不用这么麻烦.

1.先进系统,开始-CMD,回车进命令行,输入:IPCONFIG.然后看下他的IP地址和MAC地址,IP地址正确的话就看MAC啊,主板打印口上有么.什么00 11 02 什么的,12位,如果MAC地址不正确,刷MAC地址吧.如果正确,而网卡地址不正确,换网卡片子.
2.打网卡的供电,CPU过来的RESET.还有他的静震.
3.如果都对就应该好用了.
呵呵,在不好用换我我就换桥了.

新人哦,说地对也不对请多包含.

网友:
是单机上网还是连路由器呢?

网友:
请问LZ你是在客户家上网还在你的店里?如果是在客户家请试试给你的网络商打电话比如电信打10000..我碰过这种问题..就是在换网卡或者重做系统的时候网络受限制无法上网..打电话叫他们给刷新一下你的地址就OK了...不知道LZ会不会是这情况

网友:
主板.网卡芯片旁有个JP4跳线。跳成2-3这样可以无效板载网卡,我刚好有块一样的板

网友:
断箭版主的贴:非常邪门的ASUS A7V880不能上网一列

工作室里一台电脑,ASUS A7V880的板子,故障表现为不能上网.系统网卡全换了,驱动也正常.如图,查看本地连接属性时显示的有发送的数据包,但没有收到的.集成网卡是这样,换上PCI的网卡也是这样.非常奇怪.
过程:首先刷了个BIOS,无效.再接下来,因为不管PCI网卡还是集成的网卡,都是属PCI总线的,再查PCI槽里.所有信号线,没发现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想着杀桥了,VT8237.在清理桥周边时发现CMOS跳线有些发绿,拿下帽子看到腐蚀得冒出铜绿了.处理完后再看到CHASSIS 还有USBPW这些也都有点腐蚀,一并弄好.再试机,一切OK了.CMOS跳有问题,没提示设置错误,CHASSIS没有提示机箱打开,USB前置也能正常使用.这些故障点都没有直接影响相关的点,反而影响到南桥的PCI的总线.就是我所说的邪门的地方.

网友:
我碰到过 需要把网卡设置成10M就可以上 LZ可以试下

网友:
是一个8脚EEPROM的存储器坏了【24C04】,他在这主板当中的起的角色是相当于我们的身份证,

网友:
你没有说清楚是在哪种环境下测试的?

网友:
看了各位大大的发言。受益非浅。~

网友:
说了N次了,老大们硬是不听,这个板子有点特殊的,也是通病,网卡芯片坏,吹掉或者换新芯片,+独立网卡,网络都会不正常,板子上有个网卡跳线(有的板子没有接出引脚)但是焊点在,把这个跳到屏蔽才能OK的

说了NNNNNNNNNNN次了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面的供电和电容有可能是这些的问题,我是遇到过的这种现像,好像就是电容还是电压的问题,忘记了,参考一下吧!!!我记得我遇到的有好几台都是和你的一样!!

网友:
一般这类故障先从软件方面着手做起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安装好后再芯片组驱动和网卡驱动,这样子调试一下。最好不要用Ghost之类的版本安装。

用网线测试仪检测用户自己的网线是否有问题。有时候其中一根线接触不良也可能会有网卡的提示灯亮但网络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

如果主板上已有集成网卡芯片的,再要用独立网卡的时候,首先得在CMOS中把板载网卡给关闭掉,然后再插上独立网卡进行调试。

最后不大好说了,反正网卡使用不正常,南桥也逃不了干系的。
我曾碰到一块主板,换了好多的网卡了,就是经常出现“网络线已被拔出”的提示。洗了南桥好了几天又这样子。

网友:
把网卡多擦几遍,试试看!
在不行到别的 地方上上看能上不

网友:
“昨夜有风” 同学,你的意思是说,要把芯片拿下来才能行的嘛?只跳跳线不行嘛?请答复。

网友:
碰到过很多块主板都是这种问题了,最终都以报废告终,一般都是遭雷击后,拆下网卡芯片,外加网卡也不行

网友:
取下网卡芯片和寄存芯片,然后把跳线跳到关闭(必须的)

网友:
谢谢昨夜有风指点,下午试试看。吹下网卡芯片和寄存芯片,外加个网卡试试。

网友:
你看漏了很重要的一条,请仔细阅读我的回复

网友:
昨夜有风是说跳线要跳到关闭位置,对吧。我试试看。

网友:
我以前试过啊,查了下,多数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看了各位高手的说法。。受益不清啊。

网友:
是网卡冲突,试一下从BIOS屏蔽一下内置的网卡再插PCI的

网友:
试好了请回复,这是这块板子一大通病

网友:
多谢“昨夜有疯”同学指点,吹下8100网络芯片及93LC46存储器后,跳线跳到关闭,再插PCI网卡可以连接网络了。确定是网络芯片坏。

网友:
把主板网卡芯摘除~~BIOSS把板载网卡屏蔽~装PCI卡~

网友:
帮20楼的兄弟,引用断箭斑竹的经典之作!!

非常邪门的ASUS A7V880不能上网一列

工作室里一台电脑,ASUS A7V880的板子,故障表现为不能上网.系统网卡全换了,驱动也正常.如图,查看本地连接属性时显示的有发送的数据包,但没有收到的.集成网卡是这样,换上PCI的网卡也是这样.非常奇怪.
过程:首先刷了个BIOS,无效.再接下来,因为不管PCI网卡还是集成的网卡,都是属PCI总线的,再查PCI槽里.所有信号线,没发现有问题.接下来就是想着杀桥了,VT8237.在清理桥周边时发现CMOS跳线有些发绿,拿下帽子看到腐蚀得冒出铜绿了.处理完后再看到CHASSIS 还有USBPW这些也都有点腐蚀,一并弄好.再试机,一切OK了.CMOS跳有问题,没提示设置错误,CHASSIS没有提示机箱打开,USB前置也能正常使用.这些故障点都没有直接影响相关的点,反而影响到南桥的PCI的总线.就是我所说的邪门的地方.

网友:
嘿嘿,这个板子修一次就有经验了,但是你修改内容里面没有提到跳线,这个很重要,添上吧,另外把跳线图上上来最好,这个板子品牌机里面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