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显卡问题

楼主(2008-09-03):
875的主板 上mx440的显卡能正常开机
换了个6800的显卡,开机报25的错误。显示器不亮

6800在其他机器上能正常工作 这是原因啊,求教了
在线等

网友:
可能显卡和AGP插槽接触不好,或者是说AGP供电不足造成,用酒精擦擦AGP插槽,也许就过了

网友:
好多品牌板子的兼容性不是很好,有些显卡和内存在杂牌板子上是可以用的,可拿到品牌机上就不行

网友:
是供电不足的问题,看看显卡是否还有接供电的接口

网友:
先用mx440的显卡开机,进系统后在设备管理器里删除掉它的驱动。再安装6800的显卡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6800控制AGP 8X的电阻拿掉,应该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