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发白?

楼主(2008-09-03):
谁知道显示器发白是怎么回事?
调节加速极黑白变化正常,屏幕还是白蒙蒙的,但图像能显示。。
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
]
显示器

网友:
视放电压和栅极电压或者数据坏了

网友:
视放电压和栅极电压或者数据坏了,行包坏掉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亮度自控电路以及ABL电路出了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你的检修思路呢?你测的关键点的电压呢?G1电压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