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01R的STR引脚输出电压高

楼主(2008-09-03):
升技NF7 ,内存主供电有2.85V,VTT1.45V……跑线路知2.85V来自一个MOS管的S极,D极接3.3V,G极接到W83301R的第20引脚STRDRV1,电压为4.9V左右……查W83301R的文档知STRDRV1的输出电压由VSET0和VSET1的电压组合来产生,于是上电量得VSET0和VSET1的电压分别为0V和5V,对应的STRDRV1输出电压应该是2.7V,但是现在实测达到了4.9V……换了
W83301R后故障依旧……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感觉你的理解错误

83301的图纸里,是这样说的当VSET0为0V,VSET1为5V的时候,STR1电压的输出为2.7V,并不是STRDRV1!!!!!

STR1指的是20脚的驱动电压,控制对应的MOS后输出的电压,其实也就是19脚的SEN反馈电压。而实际上,83301输出的电压2.85V也是可以接受的偏差的。内存电压可高不可低。

网友:
太感谢了,差点走错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