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屏转接口

楼主(2008-09-03):
各位好!
   请问各位帮帮看看我这是一个液晶显示屏.图片的接口是什么接口,我想转成一个USB或串口当外置显示器使用.

网友:
查屏 的   PDF资料

网友:
显示屏的接口能转成一个USB或串口当外置显示器使用吗,请问需要什么东东啊

网友:
没听说过USB 串口 可以输出LCD信号的  放弃你的想法吧  如果真的想做显示器  你需要购买一套型号屏幕的驱动板 +电源 +高压  +VGA输出线

网友:
请问楼上朋友,我的屏是LMG9660ZWCC的,好象是伪彩的,有相应的板买到吗

网友:
应该可以配的到驱动板
改usb或串口,现在的技术还不能实现

网友:

那图片的接口是什么接口啊.我的是笔记本怎么才能实现外置我的显示器啊

网友:
楼主你是想要把笔记本屏改了吧
简单啊,找供电脚、地,和信号线
看这个屏应该是LVDS的,按LVDS的屏线定义,有VCC+GND+3组色差+1组时钟
供电和地你都找不出的话下面的最好不要再搞了。。。
色差和时钟都会两条线之间并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只要量到两条线之间100欧中间隔一个地线再一组100欧的就是色差和时钟了
出去买一个通用驱动板和笔记本高压条,按你找到的改与驱动盘相同的线,连上就能当显示器用了

网友:
好像不能改成USB接口的!!!!

网友:
去这里看看吧,我刚把我的坏笔记本的屏改了,现在当显示器用,我不是托,我是苏州的,那家店在广州.告诉店主屏型号就可以了.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c94bf17dc7d1eb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