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偏色的检修思路!!!谢谢了!!!

楼主(2008-09-03):
接修一台菲利莆LCD,故障的偏色,但显示菜单不偏色,查了RGB的对地阻值均为80欧,应属正常。

但其它的思路就不知道怎么检修了。谢谢大侠先!请多指教

网友:
行场肯定是正常的啦,关键是要看它缺的是什么颜色。直接量它缺颜色的那条线,看是不是段了,看不出就一条一条量,不就3条嘛不难的,红绿蓝哦,应该就是其中的一条段,找出来了,那么最好就是换一条新线,换先不说了,就六条线,我都列出来5条了,还有一条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信号线问题!直接换了就行了

网友:
偏色

    1.检查主板信号R\G\B由输入到主芯片部分线路(有无虚焊 短路 ,电容电阻有无错值)

    2.进入工厂模式,进行白平衡调节,能否调出正常颜色

    3.必要时替换MCU或对MCU进行重新烧录

缺色

   1.检查主芯片到连接座之间有无短路 虚焊(注意芯片脚,片状排阻和连接座,特别是扁平插座)

   2.检查屏到主板的连接线如扁平电缆之间有无接触不良

   3.必要时更换主板,连接线,甚至屏,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全面专业!!!!!

网友:
你们的MCU资料都在那找的啊?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清楚楼主说的“查了RGB的对地阻值均为80欧”这句话吗?
显示器RGB线都是75欧阻值的,表有误差量成80也是正常的,
如果楼主确定“查了RGB的对地阻值均为80欧”的话
那信号线绝对没有影响缺色的问题!!!!!

网友:
菜单颜色正常 而如想颜色不正常  应检查RGB信号输入电路 也可在正常的通电情况下摇曳信号线的接头处 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有条件的话 可以直接讲信号线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贴,你的思路比较清楚,因为我的判断也是MCU的故障为主要原因,我查了RGB输入的阻值和微分电路,均正常,输出的菜单是正常的,我想多数是由于MCU处理不当引起的。调了白平衡也不行。

网友:
4楼说的好啊。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