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杂845,通电开机,不亮,关不了

楼主(2008-09-03):
杂牌845板子,用得好好的,被多次短时间内开关,结果出现一通电就开机,但点不亮,并且无法强制关电源,只能拔插头了.检测卡显示RST常亮,12V5V等亮,无跑码...,查网上分析有人说是14脚短路,请教高人指点维修方法!!

网友:
查下IO电路和开机的那个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IO,一般就好了!

网友:
先查一下开机脚的电压,太低了触不发,但有时相反,我遇到过

网友:
查了一下,原来是爱林莎845GVB

名不见经传啊,主IO就两块w83627F-AW 以及W83194BR-B

网友:
南桥芯片,坏了,换个试下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