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240C的维修

楼主(2008-09-03):
今天接一神舟垃圾本本,装不进去系统,到欢迎使用界面不会动了,重装系统也是如此,换了个硬盘还是不行,由此判定82801DB有问题,直接加焊南桥,呵呵,再试一下就进去了,心里高兴,也没测试,就叫客户取走了,谁知道回去上不去网,认不到网卡,晕,没办法,只有换桥,植株换了个桥,网卡也认出来了,试试可以上网了,这次要仔细测试,发现声卡还是感叹号,下了好几个驱动,比着笔记本型号下,又拆开看声卡芯片下,都是不行,一直叹号,以为是自己桥没换好,不可能坏别的吧,就换了个桥啊,没办法,再换一个,谁知道还是叹号,晕死了,那就只有声卡芯片了,拆开换掉VT1612,开机直接喇叭就出来了,哎,破神舟啊,让我换了两个桥,

网友:
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应该先换声卡对不?!

网友:
哎 真不错啊,神洲的都让你修好了。我今天也接到一个“火箭”   开机有显示 看见自检 就关机 。。然后修好以后,现在屏幕暗的很 高压板没工作,其实我都没碰过高压部分~~实在是晕啊。

网友:
你这个要安个灯管在高压条上试下,看灯管亮不,亮了灯管问题,不亮就是主板线路问题,可能你拆开过程碰到东西了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判断是没有错的,因为后两个故障都是因为南桥引起的,之前是好的...
如果不先排除自己换南桥而导致出的故障,在网卡不任的情况中直接去动网卡芯片和其他芯片,后果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