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问题

楼主(2008-09-03):
一块华擎P4I45PE,CPU两相供电,2对上下管.每对管输出的CPU供电相差0.4V,测量了每个上管的.D极输入电压相同,G极电压不相同造成输出不电压不相等.电源是L6916D按主板CPU供电来说这是不正常的吧.现板的故障是经常黑屏死机和蓝屏..手上没有这电源,不知有什么可以代换试下.

网友:
判断应该没有问题,问题是找芯片换。

网友:
论坛里有这方面的代换内容的,你可以用查找功能查一下

网友:
lbd6917可代换

网友:
我认为不应该是这样,你有没有查过反馈回去的电阻有没有问题呢,你首先看下这些有没有问题之后才能去更换电源IC呀

网友:
呵呵,楼上的签名很好,我喜欢,
我可以失败,但我不可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