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呀,我的主板不能强行加电,是不是电源问题

楼主(2008-09-03):
按电源开关,主板不过电,cpu风扇也不转,电源风扇也不转,单独电源拆下了,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了,电压没有测,估计电源是好的,马上想到一个方案,先把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好,再接到电源上,通电后,奇怪,电源风扇不转,主板也不过电,我再拆了两个连接主板的插头(一个20针的,一个4针),再单独短接电源,电源风扇又转了,我再把短接好绿线和黑线的电源那个4针的插头插到主板上,20针的个那个插头不接在主板上,通电,风扇又不转,烦呀,

网友:
单独端接电源绿黑线,电源风扇转,电源基本是好的。插上主板后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不转或者转一下就停转,说明主板有短路(主板坏)!如果有诊断卡观察测试灯的闪烁情况判断更加精准。看了你的问题,是插4芯插头就短路,也就是12V短路,很可能是CPU主供电部分坏。重点检查主供电

网友:
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一点都没有听懂

网友:
电源没有坏,当然是主板坏了,修主板了

网友:
测一下主板四脚插座有无短路,看样子主板有场管短路了.电源保护动作了.

网友:
插主板检测卡,检测卡应该不会有显吧,因为主板都不通电,今天,短接电源,测了电压全部都很正常,但是短接后,再单独接24针的插头到主板上,4针那个插头不接,主板风扇不转,电源的风扇都不转了,单独接4针,不接24针的插头,主板没有转,电源的风扇又不转,只是单独短接电源,电源风扇才转,目测了24针和4针插座的正面和主板背面,都没有短路,
   如果是电源保护,具体怎么解保护,
在线等,,,,谢谢各位大侠的解答???

网友:
你说先区分是主板短路,还是开机电路故障再说!!插诊断卡是让你看看12V,5V,3.3V有没有闪烁或者亮一下,靠这些灯来区分是开机电路故障还是主板短路故障,你现在还想看什么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