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通电顺序谁知道?

楼主(2008-09-03):
如题,应该先有什么电压,然后转换出什么电压.......然后再有什么电压,谁知道么?

网友:
个人猜想:现有待机3v5v,然后依次上电给:bios_flash, super_io & hdd & cdrom & network & audio, south bridge, ram, video chipset, north bridge, CPU, 最后复位....

其实彻底了解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用,修了很多机器,一直用不着考虑这个...

网友:
不了解上电顺序,你怎么知道上电是停在哪个器件?

网友:
如果上电停在某个器件,一般是有短路(power_good信号被拉低),器件功能性损坏是不会停下来的。恰好短路的情况是很容易查出来的(查电感对地电阻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短路,就可以怀疑是某个dc-dc转换控制器和外围出问题了。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依次断开控制器的power_good输出(保持上拉),看看断开哪一个的时候,cpu上电正常....

如果北桥+内存+显卡上电正常,cpu不上电,那就是cpu电压控制器+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插上电源没有开机器之前有 19V/DVMAIN/POWER VDDIN/VDD5/VDD3/KBC_RST/KBC VDD/KBC CLK
当你按下POWER BUTTON后 接地,有个拉低信号POWER_BIN#发给KBC,当KBC收到这个信号是它就会发出 PWER_ON信号给电源控制芯片,依次产生下面的电压:
power_bin
POWER_ON
5V
3V
RSMRST
SUSB/SUSC
SB_POWER_BIN#
3V/5V_ON
5VS
3VS
2.5V
1.25V
1.8V
1.8VS_PWRGD
NB_PWRGD
SB_PWRGD
PCI_RST#
CPU_RST#

如果看得懂你给我加点分吧。。。。。。

网友:
无边思绪,你是那位?

网友:
以前工位就在你后面,想起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思绪

能报上姓名?

网友:
没看到他给你加分的时候语气是不确定的,然后肯定的说工位在你后面。
他是“诈”你的啊!呵呵!

谢谢你的上电时序解释,但是有英文的地方没有弄清,要恶补一下了。

网友:
每个主板多不一样啊 只能是 学无止境啊

网友:
待机时一级场管有供电 开机后 二级有供电

网友:
给我点分 就那么多意见 真是晕!!!  你们有什么不同见解回答问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