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的开启信号(高手才能回答的问题)

楼主(2008-09-03):
请问前辈们,若不知道某一系统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怎样测其是否有3.3V和5V的开启电压?并确定这开启信号来自哪个芯片!

黑马思路 -2 为什么是高手才能回答的问题?

网友:
请各位帮助讲解一下!

网友:
问的太拢统了,不太好说呀

网友:
就是对任意电源芯片而言的,因为不知其引脚定义,所以怎样查其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其中的3.3V5V开启信号在哪脚输入!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在网上查找芯片的引脚有图纸的

网友:
这个不知道就不好做了,要先在网上查明白引脚定义,一般都能查到。

网友: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有的芯片在网上找不到资料,但在有些机器的图纸里可以找到该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昨天己在你的帖子里得到了答案!待机芯片的特点是不是供电由稳压块得到?如果是大的EC除上述的特点是不是还应该有晶振相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己在你的帖子里得到了答案!待机芯片的特点是不是供电由稳压块得到?如果是大的EC除上述的特点是不是还应该有晶振相联?

呵呵,是的!

网友:
可以测到电感上的3 5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问一下一般在哪个网找到?是ALLDATASHEE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在网上查找芯片的引脚有图纸的

谢谢!问一下一般在哪个网找到?是ALLDATASHEET吗?

网友:

请问前辈们,若不知道某一系统供电芯片的引脚定义,怎样测其是否有3.3V和5V的开启电压?并确定这开启信号来自哪个芯片!
你就这么提问题,告诉你,你不会有结果,再一个楼上所有的回答的参与解答的都不太正确,会给楼主以误导,说个很简单的例子,就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1632吧,有很多的机器其芯片待机是不产生电压的,有的机器待机3,5V就是产生!所以楼主,一块主板拿上收,你不知道待机芯片电压也好,EC,IO,总有个熟悉吧~~你说的问题,真不好回答~~~~简单说3.5V的产生有的是自身控制,有的是IO,控制,你说的笼统,我也就笼统的说不出问题的解释

网友:
如果M电压,在电感上应该可以测得到,

网友:
回复 网友F:

:handshake 多谢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G:

就是这样,开启信号的产生有多种情况,可以由保护隔离经电阻分压产生,可以由芯片本身的线性5V输出产生,可以由待机芯片产生,总之,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来个高电平即可,所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首先查芯片的引脚定义,确定信号开启脚后,再去跑电路.就可以了!各位对否?

网友:
情况很多,你完全懂了,也就是高手了

网友:
你不很明白吗?可是你开始问的太让人难以理解你的心态了。还以为你遇到多难的问题了:其实就你这问题:应该来说是初学者理论的试点。呵呵不好意思哦。

网友:
这个控制电压一般都来自电源管理体芯片,或是与南桥搭配使用的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确实是初学者,那是开始学的时候的问题,有人说修的时候是不用查引脚定义的,我就感觉这个问题很难,后来问老师说修的时候是要上网查的,这样一来我就想好说多了,思路一下就很明了了.再后来看了几个不同品牌本本的图纸,发现开启信号的产生方式有多种,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我以前认为只有待机芯片才能来开启信号的误区!呵呵!不好意思,是我问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