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主板、CPU不加电

楼主(2008-09-03):
hp v3000的笔记本, 上AMD CPU主板、CPU不加电、电源IC 8760换过故障依旧,CPU外围电路都检测过,没发现任何问题。不那位高手修好过同类故障,

网友:
用施压法看看CPU座子有没有虚焊~~~

网友:
请教

为什么CPU座子虚焊会导致cpu电压没上来?

CPU外围电路检测过,但是也需要查一查max8760的外围电路...

网友:
这款主板有个通病.就是cpu周围芯片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一台机子,也是CPU不加电,有时难得会加电一下,加电后能点亮。但是这机会很少。直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都具备吗?
  查一下给他的供电的芯片

网友:
先加焊一下MA760试试

网友:
这款机器太烂了 做南桥最多好一个星期 cpu坐子半个月 晕头

网友:
可以先上假负载测试  看看有没有电压。我也遇到过。
就是在上假负载的情况下有电压。。上CPU就没电压。
最后我做的NB好了

网友:
HP也有这样的本本啊,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