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拆主板电容用热风焊台好还是电烙铁好。

楼主(2008-09-03):
我刚买了安泰信936B跟安泰信852D热风拆焊台,刚试用了一下,我是新手。
用电烙铁,拆电容快一点。一下就好了。
用热风台,调到300度,需要30秒左右才可以拆下。
但拆后,那个孔不好搞,用吸锡器也吸不起来。

1。请问用热风台拆电容,应该用多小度??
2。拆后,怎么打穿那孔??
3。哪个牌子的吸锡器好,我感觉可能我的吸锡器吸力不够。

网友:
不建意用风枪拆电容~
我一般都是用电铬铁的~拆时俩脚上点焊锡~
上时再上点锡~很好上的~从来不通孔~

网友:
用尖针打那个孔就行了

网友:
不通孔,焊了半天,电容都插不进去,真晕。

网友:
换用K头,或3C头国产芯的焊台温度往最高打吧,实际温度不会超过380度的

网友:
哥们,我也是新手,焊电容通孔不通孔都一样反正就两个脚,非要通的话建议在吸锡器上套一段高压冒头上的胶皮管,既不怕烫又可以增强吸锡效果,很棒的,我开始也为通孔犯愁,现在轻松搞定。

网友:
我是两样都来,烙铁取不下来,850吹

网友:
我说实话电容我最怕焊..最好要通孔..有的不通孔也好焊..有的不通孔怎么也焊不进去..晕..

网友:
主板我很少修..可能还是不熟悉..我感觉我的焊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A:
用热风吹的话好像主板一下子就变软了,真怕一不小心把板子给吹穿了~!
我想问下高手们,那些像是三板管的东东,好像叫什么MOS管的东东要怎样才能卸下来啊??用烙铁烙前面二只脚很容易,但是后面那个大脚就难烙了~!一不小心连主板表面的镀膜都给撕下来了~!唉~!真晕~!

网友:
这个我用热风枪吹下来。就是不知会不会温度过高。

网友:
但拆后,那个孔不好搞,用吸锡器也吸不起来。
----------------------------------------------------------------------
嘴上含个圆珠笔套子,在锡化的时候对准孔位用力一吹。。。。

网友:
我经常用安泰信8205这个热风枪来拆电容,温度打到400,风力3.5左右分很快锡就容了,这时在用吸锡器一吸,那电容引脚孔是非常干净美观的,至于吹坏板的说法我用这方法一年多了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我用936的蹄形头+改过的吸锡器
把吸锡器的头用刀切的斜的,有蹄形头贴着,很好用的

网友:
用锡炉方便多了!
其实最好的就是用普通的50W烙铁
至于通孔我是从来不通的! 能通孔的话烙铁都能换键盘鼠标口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视频,用热风枪把孔里面的锡吹出来
先距离孔大概4厘米吧,旋转加热7  8 秒,然后猛地向下,孔里的锡就出来了

网友:
“热风枪”……大材小用了吧!拆个电容也用这家伙?除了贴片元件和四周都有引脚的集成块用它,本哥们十多年一直都是“一把烙铁,一块万用表”打的天下!

网友:
弄两块废板子,全部拆掉再装上,如此几遍,经验和技巧就都有了

网友:
前面先高温度低风量后面就温度低点风量就开大点····猛吹不信不通孔

网友:
我一直使用35W外热烙铁的,很容易取下电容的,通孔用7号注射针头,呵呵,很好用,在废板上练习多次就好!

网友:
我的理解.
用风枪换电容要比用焊枪快的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往里送的时候,先要切短一些,然后风枪在背面吹,就OK了.

网友:
是电烙铁好 :lol

网友:
拆这个是比较麻烦有时会到洞不通,只有加焊多烫下一下吸出来。。实在不行用吸锡器从后边吸,前面烫

网友:
呵呵,没这么复杂吧!我用5块一把的电铬铁,5块一把的吸锡器就完全好用了,关键是多练习。
其实拆装电容是件很愉快的事情!

网友:
根据个人的习惯 大部分使用电烙铁 学习学习

网友:
我用25W电烙铁就没烫化板子上的锡

网友:
看个人习惯,我用电烙铁和吸焊器

网友:
APPLE 2电脑时代我就开始焊这个了,但到今天才开始学修电脑,用烙铁最好,但一定要加锡,不用穿孔,也是加锡

网友:
用热风枪啊,用烙铁有时会伤到板子,插电容时也用热风,焊时可以热风+烙铁

网友:
电容有电烙铁不知道多爽  2边一加锡 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一样用热风枪。。 吹一会儿就有镊子夹走就可以了。。 别吹太久。。

网友:
50W烙铁 或者936

网友:
50W电烙铁轻松搞定,细针在锡融时通一下。

网友:
为什么焊电容的帖子比焊IO的还多呢,我个人感觉很简单,我觉得还是练手练少的原因吧,有时间机会多拿废品练练,看一百篇帖子,绝对不如自己动手搞几个板子来的快的

网友:
我使用医用针头通孔,时间长了,很简单就拆卸电容了。今天风枪刚到,有时间了练习一下风枪的使用,嘿嘿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上来偷学经验来了

网友:
用不着注射针头  下的时候多上点锡拔快一点

多下几个就会了,很容易的

网友(2008-10-05):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吹的话好像主板一下子就变软了,真怕一不小心把板子给吹穿了~!
我想问下高手们,那些像是三板管的东东,好像叫什么MOS管的东东要怎样才能卸下来啊??用烙铁烙前面二只脚很容易,但是后面那个大脚就难烙 ...

换电容用烙铁,很好用的,用针头放在一面,面用烙铁,就是像三板管MOS管等就比较难了,不知各位大侠们是如何操作的。谢谢!!

网友:
我换电容就用电烙铁从来不用风枪,有的时候不好换的话用一下几乎不用电烙铁换电容非常快眼也不用穿

网友:
刚才打错了是几乎不用风枪,总用电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