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洲笔记本问题

楼主(2008-09-03):
一开始是开机看见神洲2个字,然后就断电,这个问题修好以后。发现屏特别暗。一开始屏幕很正常的,然后我测量主板给高压板有无供电,发现只有一个电压 3V左右。正常应该不止1组电压,但是那部分电路我碰都没碰,现在这情况 我不知道怎么修了~谁给我点思路。。。。。

网友:
查一下主板给高压供电一般应该有个5V或者12-19V ,3-5V的控制电压,现在应该是没有供电,你沿着高压板的保险那一路查下来看看,是不是屏线或者主板上的供电保险坏?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屏特别暗是屏暗吗?
能把故脏说清楚些吗?

网友:
断是是怎么修好,是不是碰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回自己的贴

现在屏幕也被我搞好了,是一个供电的保险坏了。但是我从没碰过它,之前笔记本是开机就关机,现在修的,有时候一夜都不会关机,有时候1小时左右就自动关机。我已经被搞伤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