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迈拓6E盘故障如下

楼主(2008-09-03):
我有一 个迈拓6e040lo硬盘,本来就是坏了几个模块和大量的坏道~我修好了模块以后 准备做自效准 在更换流程的时候 电脑突然死机 当我在进入PC3000的时候SA写测试成功 修复4模块成功 然后进入固件区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模块坏了(12 18 24 33 37 39 4F )上面是固件区坏的模块  然后无论怎么写都写不进去 然后我进去C区写 也发现里面有模块坏 怎么写也写不进去(主盘还是安全模式都一样写不进去)现在我要怎么做?请各位师兄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我有一 个迈拓6e040lo硬盘,本来就是坏了几个模块和大量的坏道~我修好了模块以后 准备做自效准 在更换流程的时候 电脑突然死机 当我在进入PC3000的时候SA写测试成功 修复4模块成功 然后进入固件区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模块坏了(12 18 24 33 37 39 4F )上面是固件区坏的模块  然后无论怎么写都写不进去 然后我进去C区写 也发现里面有模块坏 怎么写也写不进去(主盘还是安全模式都一样写不进去)现在我要怎么做?请各位师兄指导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