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内存

楼主(2008-09-04):
前几天一网吧老板要我修主板。现象是插一根内存可以使用。插两根内存用过一段时间就蓝屏。只要一蓝屏就会烧一根内存。不会全烧只会烧一根。。
求问说明问题该如何解决。。新手修主板一块没修好过。怎么检查?说明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槽坏了,换内存插槽

网友:
补充一下。是有批量的。。不是单台。。很多电脑都这样。。大概已经用了三年的配置。。是磐正主板。宇瞻内存。。。。AC对地正常。。

网友:
是不是2个槽  只要随便插哪个槽都不会烧内存?

网友:
你看看2.5V电压稳定不?

网友:
一定是内存电压功率转换放大控制电路出问题了!!!重点查控制端LM358或LM324!!!!

网友:
回复四楼是这样的。。。

网友:
六楼的朋友放大器怎么看好坏?多谢指点

网友:
内存电压功率转换放大控制电路!这个我新手不懂哈哈麻烦高手解释下在那个地方的我还以北桥或者电源IC控制的哈哈!

网友:
应该是供电方面有问题了

网友:
电源一般不会又问题。。我也换过了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