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液晶显示图像发白

楼主(2008-09-04):
三星740N液晶电源故障,修完后试机显示OSD颜色正常,连主机后整屏图像显示发白严重,非主机故障引起!手头没驱动板代换测试,无法确定是驱动板还是屏电路有问题?电源板输出5.1V正常,15V电压实测只有14V多点,驱动板上到屏上第28,29,30脚的5V电压也正常。如何下手?

网友:
我没有亲自修过,可能是驱动版的MCU坏了,我也不知道咋个修这个东西,都没有卖的,有高手请教一下如何解决MCU问题,没有编程器也没有资料

网友:
MCU坏了这是三星的通病

网友:
可能是屏坏

网友:
如果OSD正常,说明驱动板发往屏的信号正常,查下背光电路,还有就是高压板,,,MCU 也不排除在外

网友:
三楼与四楼的答案,都不正确,
       先说三楼的,这个是SE516的整合芯片,不是710N时代的机器,不再是通病,关 于该板的图片,可以看一下,下面的连接。
       再说四楼的,既然OSD能正常,屏当然也正常了。
       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看屏供电的5V是否超出正常的范围,还有SE516的供电是否正常,再不行,一就只有考虑写一下程序了,顺便说一下,这个原装板子我有,读写这个芯片的程序和工具,也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19fe24c6bf167.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