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硬盘问题啊。。

楼主(2008-09-04):
有一80G的迈拓硬盘,在bios里显示硬盘型号不正确,都乱码怎么办?用效率源检测都没有坏道的。。

网友:
重刷硬盘固件!!!!!

网友:
用PC3000检测各模块有没有坏的,坏的重写一下然后断电保存就好了你的应该是ID信息错误

网友(2009-07-29):
我的三星80G怎么只有390M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