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菜鸟提问,NTLDR is missing.做系统自动关机

楼主(2008-09-04):
开机之后就出来
NTLDR is missing
press ctrl+alt+del tore start
什么意思啊..一班都是什么问题.....郁闷鸟.英文差啊..知道的帮帮忙
做系统自动关机了....谁能说下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啦...换个内存好了.........

网友:
NTFS系统的一个主要文件没了.

网友:
分区表  重新分区~~`

网友:
不好意思,我回答错了。按照张先生的为准

网友:
我网上找的 你看一下 NTLDR文件丢失如何解决
一、其实WINDOWS XP这个NTLDR文件丢失有个最简便的解决办法,不需要任何其它工具,就地起死回生。
1、用其它任何方式启动电脑。
2、用DIR NTLDR /S命令从备份文件中找出这个文件。路径比较长,比照抄下就行,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
3、关键是写入硬盘,不能COPY完就了事,必须执行DEBUG NTLDR命令。命令行中执行W命令写入,Q命令退出。这样才能保证真正写入硬盘。
4、重新启动

网友:
恩..也就说要从新分区.在做系统?硬件方面没什么问题吧
谢谢哈..我试试看.还有楼上的方法.

网友:
用系统盘修复吧!网上好多方法!不会就重装系统!

网友:
NTLDR 文件丢失或被破坏,一般是病毒的原因。

网友:
问题很严重   做系统  做做就自动关机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盘没问题...进度条过了一点就自动关机了.....

网友:
有的内存不稳不定也会这样,并不是真的丢失文件!!!

网友:
我昨天给朋友装系统也是这个问题.
我用的不是GHOST,是一般的安装,一到复制文件就自动关机.
后来把硬盘拿回家到自己的机器上,装到复制文件还是死机,因为硬盘就放在机箱外边,就听到磁头好象卡住的声音.
我用手把硬盘敲了敲,把硬盘翻了身放,再装系统竟然可以了
对硬盘构造也不了解
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网友:
今天我就试过厂家返修内存试机出来这个故障了,换内存一点事都没有